Altium designer winter09 bill of materials的问题?

楼主(2014-05-27):
Altium designer winter09  bill of materials

楼主:
错误 找不到成员是怎么回事?

楼主:
有遇到的没,指教一下

网友A:
最好截个图;
一般都是封装问题

网友B:
截个图才好说明

网友C:
器件清单找不到成员?不明白啊

楼主:
报告(R)-->bill of materials-->就出上图的框

楼主:
打不出料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截个图;
一般都是封装问题

截图了,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截图了,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这个没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