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UART时钟

楼主(2014-05-27):
型号:i.mx6Q

问题:

问题一:
这里的3 bit divider是指什么?,图中3个分支,是指3组输出,还是3种可能?

问题二:
这里的PLL3,是PLL3_main_clk,还是PLL3_sw_clk,还是上图中的PLL3_80M呢?

网友A:
这里 3 bit divider 应该是指3位除法分频器, 3组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 3 bit divider 应该是指3位除法分频器, 3组输出

我的意思是,像第二张图,有指出是哪个寄存器去设置的,但第一张图的没有指出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像第二张图,有指出是哪个寄存器去设置的,但第一张图的没有指出 ...

楼主你好,关于你的第一个问题,2楼的朋友回答的是正确的,关于你提到的第二个问题中的PLL3是指的PLL3_main_clk,480M。第二个图中有寄存器可以设置,第一图中没有,说明第一个图中的频率没有办法修改,出来多少就是多少,而第二图中的是可以通过寄存器修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关于你的第一个问题,2楼的朋友回答的是正确的,关于你提到的第二个问题中的PLL3是指的PLL3_ma ...

我下载的手册有点错误,clock tree的线连错了,把uart连到了PLL3的PFD1,换了个手册,看到UART的时钟是PLL3_main_clk的6分频,就是说图2中的PLL3应该是80M,谢谢各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下载的手册有点错误,clock tree的线连错了,把uart连到了PLL3的PFD1,换了个手册,看到UART的时钟是PL ...

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论坛,有问题继续在这里交流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