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地

楼主(2014-05-27):
为啥么 两个开发板电源是分开接的 然后这两个板子需要通信 需要共地 要不就有可能通讯错误 这是为啥呢

网友A:
不共地,高电平和低电平的电压不一致。

网友B:
用的是啥通信芯片

网友C:
需要共地,要有参考电位

网友D:
楼上正解

楼主:
已经解决。。。

楼主:
多谢各位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