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调试助手显示问题

楼主(2014-05-27):
只有把int0和tdx这两个脚不停的和地线想接后,串口调试助手才能显示接收的数据!请问一下这是为什么

网友A:
什么意思?不是很明白!

网友B:
是波特率吗?

网友B:
只有把int0和tdx这两个脚不停的和地线想接后

为什么要这么干?用意是啥?

楼主:
是故意要这么干的,是我检查电路时发现只有把int0和txd这两个脚不停的和地线相连串口调试助手才能接收到数据

楼主:
如果不这么干那就什么数据都接收不到

楼主: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按理应该是不和地线相连就能接收数据才对!

网友C:
这样做是在人为的制造数据
所以当然能收到“乱七八糟”的数据了

楼主:
哦,怪不得接收的数据都是乱码!那应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不知道从和下手。

网友D:
那还用说 检查你的板子的电路或者程序呀

网友E:
多折腾几回就会了 要学会调试

网友F:
如果是新手 建议采用仿真器

网友B:
可能是时序问题,检查一下程序

网友C:
99.99%程序问题.

网友G:
Bps调到9600即可

网友H:
亲,DB9接地没?

网友I:
先检查串口三根线接对了没,再检查程序,串口设置,发送程序,最后核对调试助手设置.

楼主:
好的,我试试

楼主:
先结贴了

网友J:
很明显,“把int0和tdx这两个脚不停的接地”
楼主受到的全是干扰信号!

不要找那些歪门邪道!

网友K:
2、3、5脚

网友L:
看不懂楼主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