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相位补偿干什么用的?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5-27):
避免发生寄生振荡。

网友B:
茹贝尔网络,补偿滞后输出电流

网友C(点评):
不是茹贝尔网络。真正的茹贝尔网络C容量值要大得多。

网友C:
茹贝尔网络,是并联在低频喇叭上的一只电阻R和一只电容C的串联,使得低音喇叭在相当宽的频率范围内呈现近似纯阻,进而使分频点稳定,改善阻尼,改善相位失真。这个电阻R取所用喇叭在需要补偿的频率下的阻抗,电容C的容抗取喇叭感抗L/(R^2).

功放电路里,大多数商品机输出端对地会有一个几欧到几十欧的电阻串联0.1微法电容,有的朋友以为这就是”茹贝尔网络“,其实,这个东西的作用,是吸收高频尖峰,避免高频自激,起稳定作用的RC相移网络。要说起到茹贝尔网络的作用,那也是微乎其微。

网友B(点评):
我还真的混淆不分呢

网友A:
这个确实不是“茹贝尔网络”。“相位补偿”也叫“消振回路”,该回路会消弱高频分量的反馈,毕竟音频信号的频谱较宽。因器件参数的限制,功放电路无法同时保证高低频分量的反馈相位稳定性,其中高频分量因对分布参数更为敏感,容易在反馈时发生移相,进而产生瞬态的自激振荡,即表现为高音刺耳甚至瞬时啸叫,加了这个RC消振回路就可以避免这种现象的发生。不过,对于HIFI功放而言,这个回路对高频的保真度有明显影响,所以HIFI电路会采取一些措施保持音频频谱各频率分量的反馈相位稳定性,从而无需这个消振回路,但代价就是成本的高昂。

网友D:
长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