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求帮忙分析一下程序架构,谢谢。

楼主(2014-05-27):
void main(void)
{
    uint i=0,j=0,HY=1 ;
        P1=0XFF;
        P2=0XFF;
        P0=0XFF;
while(1)
{
                if(!YK)
                {
                   if(HY>3)
                     HY=1;
                         else
                           HY++;
                }
                switch (HY)
                {
                        case  1:  init(); break;
                        case  2        :  Display(); break;
                        default        :         P2 = 0x8F;
                }
}
}
YK是外部输入,我是想通过外部按键来更换显示的内容。但是我又想程序只在外部有按键信号来的时候才执行更换的程序,其他时间只执行显示函数。请问就算是用中断,应该才用样的架构才能实现。谢谢!

网友A:
此程序功能与你描述的都不一核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程序功能与你描述的都不一核样

就是因为我想不到应该怎么写才能问一下啊?但是我觉得这个程序应该能实现选择显示的功能吧!只是因为显示的时候会不停得执行前面的判定语句,导致显示时会闪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因为我想不到应该怎么写才能问一下啊?但是我觉得这个程序应该能实现选择显示的功能吧!只是因为显示 ...

你开什么玩笑,那个判断语句才几条指令而已

网友A:
闪烁与它没有关系
闪烁是你按下后,一直在改变,在反复的执行那几个动作

网友B:
问题描述很乱,其实一般的情况是轮询就是了,不是很麻烦。楼主自己想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