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扫描的消抖一般要延时多少时间

楼主(2014-05-27):
键盘扫描的消抖一般要延时多少时间

网友A:
通常为数毫秒级别。

楼主:
是无时无刻的循环扫描好呢,还是每隔个时间扫描好?

网友B:
简单系统可以串入主循环,则便是“无时无刻”扫描之。否则建议采用定时中断扫描,当然也可以采用按钮触发中断扫描。

楼主:
如果是隔着时间扫描,那么是不是可以不消抖?

网友C:
无论是那种扫描都必须考虑消抖。

楼主:
恩,书上说抖动时间大约6ms,消抖10ms应该可以了。怎么才算复杂系统呢?
如果我每隔10ms扫描一次键盘,也可以用这个间隔做消抖,感觉上好像“没消抖”

bit   fg_shake;               =0
bit   fg_scan;                 =0

//中断中,每10ms就fg_scan=1;
void    main(void)
{
           -----;
           if(fg_scan==1)
           {
                      fg_scan = 0;
                      keyscan();
           }
}

void   keyscan(void)
{
           if(key_on ==1) //有键按下
           {
                     if(fg_shake==1)  //说明过了10ms
                     {
                                 //按键处理
                     }
                     else   fg_shake=1;
           }
           else   fg_shake =0;
}

网友D:
你的程序虽然消抖了,但是没有防止单次击键下重复响应。一般情况下这是不允许的,即使是做连击功能,也该有个计时,以防响应过快。

楼主:
重复响应是说,按键抬起时没有清除按键标志就又按下键是吗?
好像问题不大吧,因为处理的时候,这样快速的按键可以认为一次按键。我一般单击按键是按照下降沿来处理的,如果是连击,10ms应该够反应了吧,也可以在处理时加个时间计数。。。

网友C:
扫描时间过快时会导致你一次按键多次响应的 ,不过可以通过加入一个标志位,在你长按的时候,如果标志位为1则说明之前已经执行过一次,下次就不要执行了,直接返回主程序,这样可以做到一次按键一次响应,同时运用好的话,可以用来做长键处理,只需加入一个长按时间计数则可

网友E:
教材上一般建议10ms左右,实践验证10ms也够了,当然还可以长点,只要符合你的按键反应要求就行了,实验去确定这个时间值。以前的一个产品中,用扫描的方式,延时大约9ms,效果还行。但如前面的朋友所言,楼主贴出的代码思路会造成多次进入按键处理部分,而且还不知道你的key_on是什么,是IO口状态还是其他内存变量。如果你采用边沿触发中断方式,还得看你用什么样单片机,有的单片机外部中断标志在进入中断服务程序后会自动清除,有的则需要软件人为清除,不论哪种方式,尽量不要中断中去抖。不管怎样,总有办法消除多次响应的问题,另外,建议进行按键释放判断,可以释放后再处理按键,也可以滤波认为有效按键则处理、待释放后再接受下次按键,这样能有效避免多次响应。

网友E:
引用 楼主:
恩,书上说抖动时间大约6ms,消抖10ms应该可以了。怎么才算复杂系统呢?
如果我每隔10ms扫描一次键盘,也 ...

这段代码还是有消抖效果的,如果不考虑省略号处程序的延时,这个消抖时间根据按键按下的时刻是不定的,在10ms~20ms之间,另外,用这个思路的话,主程序中省略号处不能占用太长时间,否则影响按键扫描的间隔。所以这个方法有一定局限性,感觉适用于任务调度的主循环模式。

网友F:
这个程序只是检测到按键后延时10ms执行按键处理,怎么能说是防抖?如果按键处因为干扰有一个按键触发,程序照样会执行按键处理。

如果手动按键最快的速度是100ms,程序应该在100ms里采样多次,每次的IO状态一样才能认为是有效按键事件

网友G:
抖动是机械按键不可避免的,闭合和断开时都有抖动(即使干簧管也有抖动),延时就是为了确认有按键发生,通常情况下,抖动的过程5~10ms,最简单也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上面讨论的延时。而14楼朋友说的干扰产生的误触发是不好处理的,最好通过硬件措施进行避免,比如并一个电容(这时候其实如果采用边沿触发,都可以不用软件滤波了),因为这个干扰触发得到的信号单片机一般没法区分是干扰还是按键抖动,除非这个干扰信号有规律而且特性上能与机械按键抖动区分开,我个人觉得如果这个干扰信号能足以以假乱真,逃过单片机的延时去抖,那么我想这个电路系统应该进行重新设计了^_^。而在长达100ms时间里多次采样的方法,是不太可取的,首先真要像14楼描述的那样,那么如果你在某个采样点刚好是抖动波形的零点,但确实有按键发生,该怎么取舍?而且,反复采样,CPU就不能在去抖的这么长的时间里去处理其他任务,系统的响应特性就会打折扣了。
回过头来,对于楼主的问题,不论是教材上的意见,还是本人的实践,至少对于一般使用的机械按键,10ms的去抖是可以的。

网友H:
10ms就可以了,我们导师就是这么说的。。。

网友I:
机械抖动你可以根据实践的值推算5-10ms,延时防抖只是避免5-10ms内多触发按键事件,而没有防止误按、干扰等操作的功能,你只要检测到下降沿(或上升沿)就会触发按键事件,所以这样的程序并不可靠。一般正常手动按键不会低于100ms,采样间隔可以考虑大于机械抖动时间(这也是一般的做法,即10-20ms采样一次),其实做产品时对按键的检测用软件滤波比防抖更贴切一点。

而且,反复采样,CPU就不能在去抖的这么长的时间里去处理其他任务,系统的响应特性就会打折扣了。

没有人说让你死循环采样呀,要照你这么说你检测长按2s,难道MCU在2s内都不不能执行其他任务了,程序里都有定时器中断,你可以置个标志就可以做了,除非你的系统简单到只需要检测按键或其他任务在检测按键过程不需要执行

网友J:
我的做法是例如定时1ms扫描一次键盘,若连续10次扫描到按键按下,则查询按键已经按下标志:
此标志为0则证明这是新的按下行为,置标志,处理按键程序;
此标志为1则证明按键已经按下,处理程序已经执行,不再重复执行。
扫描时发现按键释放,则清标志。

网友K:
如果有兴趣,研究一下用中断扫描,网上基于状态机的例程,只有三行代码

楼主:
你说到我心里了,我就是这样想的。。。

网友L:
这样做有一个小小的特点,就是你长按之前他都处理了一下,有时候你不希望他发生,就必须采用抬起的那一个上升沿进行响应了 HOHO

网友M:
大概4-6分钟

网友N:
用状态机吧 延时消抖的话时间都浪费了

网友O:
10ms 较合适

网友P:
消抖,直接用while不就行了?

网友P:
有必要这么复杂?直接用while不就行了?

网友Q:
在按键电路上加个并联小电容,软件扫描间隔一般大于10毫秒就可以了。
反正人手是搞不了那么快的,就算扫描间隔大于100毫秒也不会有什么问题(看你产品的操控性要求)。

网友R:
定时器里放一个标志位每次进中断检测标志位到什么时间干什么事

网友S:
键盘扫描消抖似乎几十毫秒左右就够了

网友T:
不同的按键抖动时间是不同的,小按键抖动小,大按键抖动大点。可以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测试一下。选择合适的去抖时间,提高系统运行效率。

楼主:
上升沿我一般少用得到,要用也行,不过还要加多抬起的消抖。

网友U:
void main()
{
    P3=0xff;
    wela=1;
    P2=0x00;
    wela=0;
    while(1)
    {
    if(d2==0)    //检测是否有键按下
    {
    delay(5);
    if(d2==0)   //确认是否有键按下
    {
    P1=0x00;
    num++;
    if(num==16)
    num=0;
    }
    while(!d2);   //键盘松手检测
    delay(5);
    while(!d2);
    }
    else
    P1=0xff;
    dula=1;
    P0=table[num];
    dula=0;
    }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100;x>0;x--)
       for(y=z;y>0;y--);
}
我用的是5MS,还行。。。用键盘加数减数枚问题。。带松手检测按下松开后相应。。。这是我学习键盘时写的一个小程序希望对你有用。。。

楼主:
谢谢,不过,消抖还是要中断的好

网友V:
键盘 我的做法是例如定时1ms扫描一次键盘,若连续10次扫描到按键按下,则查询按键已经按下标志:
此标志为0则证明这是新的按下行为,置标志,处理按键程序;
此标志为1则证明按键已经按下,处理程序已经执行,不再重复执行。
扫描时发现按键释放,则清标志。

网友W:
消抖只是一个概念,一般在几个MS~100MS之间
延时也是消抖,定时调用也是消抖,只是实方法不同

网友X:
//*************************************************
//函数名称:SingleKeyScan();
//函数功能:单一按键扫描
//作用区域:外部调用
//函数说明:20ms调用一次。
//         sKeyState 为按键状态
//                        0: 无按键按下
//                        1:有按键按下 未消抖
//                        2~100:消抖完毕 未放开按键 短按阶段
//                        100:长按阶段 按键生效
//                        101:长按生效
//*************************************************
void SingleKeyScan()
{
         if (KEY == 0)                                                              // 有键按下
         {
                 if (sKeyState == 0)
                         sKeyState = 1;                     // 进入消抖状态

                else if (sKeyState != 101)
                 {
                     sKeyState++;
                    if(sKeyState >= 100)                               //100*20ms = 2s
                    {
                            sKeyState = 100;
                            LPEvent();
                    }
                 }
         }
         else
        {
                 if((sKeyState == 1) || (sKeyState == 101))        //抖动或长按结束
                         sKeyState = 0;
                 else if ((sKeyState >= 2) && (sKeyState < 100))
                         SPEvent();                              // 短按按键生效
         }
}

网友A:
楼主这个程序稍作修改就能得到你想要的结果

bit   fg_shake;               =0
bit   fg_scan;                 =0

//中断中,每10ms就fg_scan=1;
void    main(void)
{
           -----;
           if(fg_scan==1)
           {
                      fg_scan = 0;
                      keyscan();
           }
}

void   keyscan(void)
{
           if(key_on ==1) //有键按下
           {
                     if(fg_shake==0)
                     {
                                 fg_shake=1;
                     }
                     else  if(fg_shake_1==0)
                     {
                                 fg_shake_1=1;
                                //按键处理

                   }
           }
           else   fg_shake =0;
}

网友H:
5ms读一次,只要不是按下,清计数值。当计数值大于5至10时,读键值。

网友I:
每隔1ms扫描一次键盘, 有键盘输入时7~15ms消抖.

网友Y:
我用示波器测试过,4ms足够了。采用的是普通的4脚直插按键,上拉10K电阻。而且多次测试,发现抖动全部发生在按键弹起的过程中,按下的过程,电平直接被拉低,没有出现毛刺现象,如果有的话,好像只有一次,概率极低。

网友K:
和你的键盘有关系,通常设10mS-30mS;
没必要设的特别灵敏;

网友L:
键盘扫描个人感觉最好的方法就是定时中断扫描加状态机是比较好的方法,消除抖动我一般是用15ms,用起来比较不错。

网友V:
10MS行,我搞到300MS也不错,这个没什么定式的吧,试呗,感觉好就成了

不过时间太长了最好用系统啊,裸机程序还是别太长了,没效率了

网友W:
弄个计数器,串入主循环不断扫描,每次扫描到有键按下计数器加一,加到100时处理一次!我就是这样弄的,效果还不错!

网友C:
和按钮材料结构相关,一般20mS.

网友D:
没有 刻意去消抖,1ms  扫描按键一次  ,有 能连续加到 50ms的  ,说明按键按下

网友E:
不用这么复杂,3句话解决问题
unsigned char  Trg;
unsigned char  cont;
void   Key_scan (void)
{ unsigned  char  Readdata=Px^0XFF;
   Trg=Readdata&(Readdata^cont);
   cont=Readdata;
}

网友F:
我是至少10ms

网友X:
我一般20ms

网友W:
10MS左右就可以了

楼主:
我整理一下,多谢大家

楼主:
先结贴吧

网友Z(2023-12-12):
这个不得用一二百毫秒差不多吧

网友AA:
可以使用双边沿检测 这样就不需要延时处理了

网友AB:
引用 网友Y:
我用示波器测试过,4ms足够了。采用的是普通的4脚直插按键,上拉10K电阻。而且多次测试,发现抖动全部发生 ...

这个只限于人为操作没有任何误差的情况吧

网友AC:
引用 网友AA:
可以使用双边沿检测 这样就不需要延时处理了

对的 我记得论坛里边有一个这样的帖子 处理的很好

网友AD:
在程序中最好不要做 延时处理

网友AE:
如果外部加电容的话 会不会导致采集不到按键信息啊

网友AF:
10ms就足够了,这是我们的导师说的。

网友AG:
如果有兴趣,可以学习使用中断扫描,这是一个基于状态机的在线例程,只有三行代码

网友AH:
它与你的键盘有关,通常设置为10ms-30ms,没有必要设置得特别敏感;

网友AI:
与纽扣材质结构有关,通常为20ms

网友AJ:
无论扫描类型如何,都必须考虑消除抖动。

网友AK:
这不会花费一两毫秒,对吧

网友AL:
可以使用双边缘检测,因此不需要延迟处理

网友AM(2024-01-11):
在步伐中最佳不要做,延时处置

网友AN:
如果增加外部电容,是否会导致无法采集按钮信息

网友AO:
10ms就充足了,这是咱们的导师说的。

网友AP:
它与你的键盘有关,凡是设置为10ms-30ms,没有需要设置患上分外敏感;

网友AQ(2024-03-04):
键盘扫描的消抖时间一般需要延时10ms。

网友AR:
可能会选择10ms或20ms的延时

网友AS:
不同应用场景下,消抖延时的具体数值可能会有所不同。

网友AT:
消抖延时也会影响系统的资源消耗。

网友AU:
键盘扫描的稳定时间通常需要10ms的延迟。

网友AV:
消抖通常是通过检测键盘输入信号的稳定状态来实现的,具体延时时间的长短取决于具体的应用场景和键盘的特性。

网友AW:
一个常见的消抖延时可能是50ms到200ms。

网友AX:
循环延时可以通过循环计数来实现,例如在5ms延时的场合

网友AY:
在C语言中,可以使用延时函数来实现这种消抖延时,例如delay_ms(10)表示延时10毫秒。

网友AZ:
采用多次检测并在较短的延时(如5ms)后再次确认按键状态的方式来达到消抖的目的

网友BA:
虽然软件消抖实现简单,但它会占用CPU资源,可能导致系统响应其他任务变慢。在某些对实时性要求较高的应用中,可能需要采用硬件消抖或其他更高效的方法。

网友:
在编程时,可以使用循环延时或定时器中断等方式实现延时。

网友BB:
软件消抖是最常见的方法,它通过编程实现。当检测到按键状态变化时,程序会延时一段时间,然后再次检测按键状态。如果状态没有改变,就确认为有效的按键事件。

网友AW:
对于不同的应用,可能需要调整消抖时间。

网友BC:
除了软件消抖方法外,还可以通过改进按键的机械结构来降低按键的抖动现象。

网友BD:
在实际应用中,消抖的时间可能会根据具体的硬件特性和环境条件进行调整。例如,如果按键的机械特性导致抖动时间较长,可能需要增加消抖延时时间。

网友BE:
机械按键可能需要较长的延时,而薄膜按键可能需要较短的延时。

网友BF:
抖延时通常设置在几十毫秒到几百毫秒之间。

网友BG:
在按键设计中增加弹簧或缓冲装置,可以减少按键的机械震动和抖动,从而降低误触发的可能性。

网友BH:
通常情况下,按键抖动时间大约在5到10毫秒(ms)之间。

网友BA:
键盘扫描的消抖延时时间取决于单片机的处理速度、键盘矩阵的规模以及按键抖动持续的时间。

网友BI:
一般MS级别就可以了,具体要根据你的应用来设置。

网友BJ:
在循环延时中,单片机执行循环内的空操作,消耗一定的时间,从而实现延时。然而,这种方**占用CPU资源,影响其他任务的执行。

网友AT:
通常情况下,延时时间设置在5ms至20ms之间可以有效地消除按键抖动。

网友BK:
键盘扫描的消抖通常需要延时一段时间,这个时间通常是几毫秒到几十毫秒之间。具体的延时时间取决于键盘的具体硬件特性和实际的应用需求。

网友BC:
键盘扫描时的消抖延时时间通常是根据按键的物理特性来确定的

网友:
在软件实现按键消抖的过程中,延时时间一般选取略大于这个抖动时间段即可,一般建议设置为10ms左右

网友BL:
常见的消抖延时时间在5ms到10ms之间。这个时间足以覆盖大多数按键的前沿和后沿抖动期。

网友BM:
消抖时间应该足够短以避免用户感知到延迟,同时也要足够长以避免误触发。

网友BN:
一般来说,键盘的抖动是由于机械接触引起的微小振动,这种振动会导致短暂的接触断开和闭合。为了消除这种抖动,通常在检测到按键动作之后,会等待一小段时间(通常为5-20毫秒),让键盘的抖动自然消失。在这段时间内,如果再次检测到按键动作,那么就认为这是一个真正的按键动作。

网友BO:
通常会使用一个定时器或延迟函数来在检测到键盘事件后延迟一段时间

网友BP:
电路设计中的信号传输速度和噪声水平也会影响消抖延时。

网友BQ(2024-04-15):
在高速数据输入的应用中,可能需要更短的消抖时间以提高响应速度;而在对稳定性要求更高的应用中,可能需要更长的消抖时间以避免误识别。

网友BR:
在此期间如果再次检测到相同的事件,则会取消之前的延时任务,重新开始计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