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收

楼主(2014-05-27):
我用protel99se库自带的SOT-89封装画了ss8050,结果做好的pcb板上SS8050的C极上较粗的那块形似椭圆的散热部分被绿油盖上了,请教问题出 在哪里?

网友A:
电器间隙没设置好吧

网友B:
有没有图啊,看一下

网友C:
你自己没画好 绿油没开窗

楼主:
谢谢大家,原因找到了,是软件上那个封装问题,改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