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怎样把原理图里的原件45度摆放

楼主(2014-05-27):
我想画个整流桥,但改不成45度,难道不能45度摆放吗?

网友A:
我想你可以重新画一个

网友B:
你是用的那个软件,如果是AD9,双击元件,元件属性里面有个悬转角度,输入对应角度就OK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是用的那个软件,如果是AD9,双击元件,元件属性里面有个悬转角度,输入对应角度就OK了 ...

我只看见方位有0.90.180.270.没有45啊

网友D:
原理图好像没有45°旋转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只看见方位有0.90.180.270.没有45啊

你是要将原理图中元件45度摆放?不是在PCB中啊,那我也不知道
还有你干嘛要在原理图上摆放45度呢?我感觉没什么意义

网友E:
可以用CAD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是要将原理图中元件45度摆放?不是在PCB中啊,那我也不知道
还有你干嘛要在原理图上摆放45度呢?我感觉 ...

:lol,PCB图里----转了,3Q:lol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原理图好像没有45°旋转的

有,在PCB界面上,双击它,在旋转那一栏填上自己想要的角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在PCB界面上,双击它,在旋转那一栏填上自己想要的角度

PCB中我知道有,原理图中就不知道了

网友F:
只能按45度摆放画个整流桥

网友:
那你就直接90度摆放算了嘛,貌似总线就是摆放45度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只能按45度摆放画个整流桥

原理图可以自己随意走,不必要非得按照原图吧

网友G:
PCB可以,原理图貌似不行哎,不要然就自己画一个。

网友H:
双击器件,直接输入45度就可以了

网友I(2014-12-27):
可以双击原件,更改器件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