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关于使用rs485的控制接受和发送信号的问题(1)

楼主(2014-05-27):
原话是这样的,“如果想要使用485ctrl这个控制信号的话,你可以通过向0x4000这个空间地址写1和0来控制它的高低电平”,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是dsp吗  有没有cpld做译码啊
我感觉肯定是做了译码
0x4000地址的数据直接映射到了485控制引脚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dsp吗  有没有cpld做译码啊
我感觉肯定是做了译码
0x4000地址的数据直接映射到了485控制引脚上 ...

嗯 是的 DSP和CPLD连接在一起,从CPLD引脚发出的RS485控制信号,版主能不能讲讲“0x4000地址的数据直接映射到了485控制引脚”,因为我的理解是485的控制引脚是外部器件的引脚,怎么才可以映射到DSP的0x4000地址呢?难道是CPLD的原因吗?CPLD我没有接触过,所以不太懂,请版主解答一下啊,谢谢

网友B:
CPLD锁存0x4000,其内部应该类似于573那种功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 是的 DSP和CPLD连接在一起,从CPLD引脚发出的RS485控制信号,版主能不能讲讲“0x4000地址的数据直接映 ...

这个你要看CPLD的怎么编写的呢
首先你要看看CPLD别映射到了DSP的哪个区   如果这个区的起始地址是0x3000
然后你对0x4000操作    CPLD端接受控的地址是0x1000   提前预定好
如果地址线上读到0x1000 来的数据就是485控制线的   那就送到485控制线
说的不清楚  多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要看CPLD的怎么编写的呢
首先你要看看CPLD别映射到了DSP的哪个区   如果这个区的起始地址是0x30 ...

很感谢版主,很是受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很感谢版主,很是受用!

呵呵  简单的指点   还望你深入理解后给大家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