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电路,麻烦大侠帮忙看看,万分感谢。

楼主(2014-05-27):
最近发现一个电路是这样的,J1输入交流电。

最后在5V和GND间有电压差为5VDC。这个怎么出来的,,

而且电阻R1,R2和MC2和D1,ZD1的作用是什么

请大侠帮忙看看

知道麻烦说明下,谢谢!

网友A:
J1的2端口为正时,通过F1,R1,R2,ZD1为L1充电,J1的1端口为正时与L1串联提升电压。这个应该是个升压电路,不过功率很小。楼主,我知道就这么多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J1的2端口为正时,通过F1,R1,R2,ZD1为L1充电,J1的1端口为正时与L1串联提升电压。这个应该是个升压电路 ...

这个输入是220V的,输出是5V的;
是阻容降压电路

网友B:
MC2,R1,R2等和后面的电容,构成阻容降压电路

网友B:
D1:半波整流

网友B:
阻容降压电路

网友C:
阻容降压电路。MC2和R1作降压用(具体看7楼的分享),R2限流,D1半波整流,ZD1稳压,CC1、EC1滤波用的。   L1貌似是功率因素矫正方面的,R3应该是假负载

网友D:
MC2,R1阻容降压

网友D:
ZD1,R2是稳压电路...D1是 CC1放电回路

网友E:
就是阻容降压电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