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谱密度问题!

楼主(2014-05-28):
本人做了一个数据采集系统。设计采样速率为10MHz,信号分析带宽为3.5MHz。FFFt(样本长度为1024)之后功率谱密度谱图如图。各尖峰频点之间间隔为固定的156kHz。求助各位大侠帮忙看看,本人怀疑是采样或者数据处理过程中出现的!谢谢!

网友A:
也可能是电源的纹波噪声

楼主:
谢谢!电源通过示波器监测过,没有发现这个频率的噪声!另外利用频谱分析仪在低通滤波器的输出端进行监测,也没有发现这个频点的信号!

网友B:
混叠

貌似没有 滤波
采样10M 有效带宽5M 实际上从3.5M到6.5M存在谐波
大于5M的部分 也就发生混叠

采样率 可以 提高到13M 然后滤波 如果你确定发生频率只在3.5M以内
或者 直接滤波
当然 高采样情况下 数字滤波会省很多系数 在3.5M处衰减就很多

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谢谢!我采用的是模拟滤波器,具体是八级十六阶的巴特沃茨低通滤波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我采用的是模拟滤波器,具体是八级十六阶的巴特沃茨低通滤波器!

你没听懂 我是说无论你的模拟系统还是数字处理 都没有去掉谐波成分 阶数高也无用

网友C:
谐波不是噪声?人家都说了用了多阶滤波器,肯定是对降低噪声有助益的。

网友B:
还有没有正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