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 我是一个新手 想问输入电流在什么状况下会增大

楼主(2014-05-28):
最近在做一个FM收音机 电路正常工作时接直流稳压电压9V时 稳压电源那里显示输入电流为0.2 但是我做的那一块板接稳压电源时输入电流是0.3  电路中其中一个芯片会发热 但是不至于烧坏 所以整个电路也就没办**常工作了 我检测过电路 两两焊线之间没有短路 而且非正常时电路中三个管子的发射极和集电极两端的电压和正常工作时的电压都差不多 所以很纳闷 求大家来探讨和指导一下 谢谢

最近要忙很多东西 所以现在才来结贴
后来发现是中周的问题 换了中周就没事 不过还是不知道为什么中周会导致这样的问题

网友A:
就查发烫芯片周边元件

网友B:
能收到台不?

网友B:
你的FM解调用的什么元件?电流很大么?
我粗略估算一下,如果不算上那个FM解调,总电流大约30mA,远不到0.2A那么大。

网友B:
我记得古老的FM晶体管收音机,通常会有1高放+混频+2中放,你这1混频+1中放,而且还是增益不高的陶瓷滤波器输出,是不是只能收一个本地大功率电台?

网友C:
哪个器件漏电比较大吧,我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查发烫芯片周边元件

都检测了 主要是TA7130p芯片发热 附近的元件是电容 电感之类的元件 应该是没那么容易坏的 也没有线短接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收到台不?

可以的 能够收到十几二十多个台 音质是很好的 我用PCB打板做出来的就是这样的 出问题的是我手焊的那块 所以很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FM解调用的什么元件?电流很大么?
我粗略估算一下,如果不算上那个FM解调,总电流大约30mA,远不到0.2 ...

我FM解调用的是芯片TA7130P 一款很老的芯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古老的FM晶体管收音机,通常会有1高放+混频+2中放,你这1混频+1中放,而且还是增益不高的陶瓷滤波器 ...

我的PCB板能够收到十几二十多个台 大多是本地台吧 我也怀疑天线进来的高频信号会不会太弱了 但是这样子的话确实是可行的

网友B:
TA7130电流大约10mA,不应发热的.
如果它发热,恐怕已经坏了....

网友B:
现在像TEA5767那样的FM收音机电路要简单多了.........好像现在还有更简单的FM收音机..............

网友B:
你那TA7130本来就是中放加FM解调.
你的电路增益是很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