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锂电池充电时间问题

楼主(2014-05-28):
(无正文)

网友A:
估计要5-6小时充满

网友B:
这么大容量的电池,用线性的锂电充电芯片已经不合适了,还是找开关式的锂电充电芯片,用1A~1.5A的充电电流来充电吧

网友C:
我买的充电宝,10000ma的电池,5V 900ma的充,充了两天都没充满,你这个更悬

网友D:
对大于2000mAH的锂电池,一向敬而远之。

网友:
这种大容量的移动电源最少的2A的充电吧  推荐TCS8621 三合一 2A充电 无外围分离器件 一颗ic搞定

网友E:
3.7V,3200mah 的电池 0.75A 充电 估计4.5-5.5小时
3.2/0.75=4.3 再加最后的涓流时间
其实你可以把充电电流设置为1A的 可以缩短点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大于2000mAH的锂电池,一向敬而远之。

为什么呢?爆炸威力十足吗?

网友D:
那是的,容量越大,失效导致爆炸的概率上升很快的

网友F:
没那么可怕,周围开发项目都是大容量电池,带保护板,6000mAh也正常充电;想要缩短充电时间,就只能加大充电电流,不要要确认电池规格书的最大充电电流。

网友G:
锂电充电效率较高,较大电流充电基本不发热,一般以0.5C速率充电比较合适,也有很多是1C的。
锂电没那么可怕,我手边很多,单体容量非常大的也有,只要了解其特性,不会有问题。

网友H:
如果了解了当然就不怕,本身锂电也有保护措施的。我工作接触最大的是200AH的,常用的是10AH的。。。

网友G:
10Ah、100Ah都有一些,最大的是350Ah的,6只共重60kg,不过是铁锂的,个人所有,不是工作上用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G:
10Ah、100Ah都有一些,最大的是350Ah的,6只共重60kg,不过是铁锂的,个人所有,不是工作上用的。 ...

没事DIY个电磁**啥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I:
没事DIY个电磁**啥的。。。。。。

DIY电磁**需要大量闪光灯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