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DIO读取SD卡

楼主(2014-05-28):
硬件为STM32F407,SD卡底层软件基本采用的是官方库,采用RT-Thread系统;挂载文件系统时全速运行的话,会出现失败;res = chk_mounted(&path, &dj->fs, 0);得到的res为1,单步运行则能通过;在挂载成功后,运行ls()时在SD_ReadMultiBlocks()中的/*!< Set Block Size for Card */即CMD16时得到/*!< Command response timeout */。有朋友遇到过这种情况吗?@aozima

网友A:
建议使用RT-Thread中改写过的驱动,最好是使用SDIO框架的。
如realtouch-stm32f4中所用的驱动:
http://www.rt-thread.org/phpBB3/realtouch-f28.html
源代码仓库(github):https://github.com/RT-Thread/realtouch-stm32f4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使用RT-Thread中改写过的驱动,最好是使用SDIO框架的。
如realtouch-stm32f4中所用的驱动:
http://www ...

谢谢。

网友B:
没用过这个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