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mx53qsb uboot ethaddr问题

楼主(2014-05-28):
我把ethaddr设置成11:22:33:44:55:66后ping不通主机,而设置成00:01:23:3e:cf:cf就可以ping通主机后来我有随机设了几个地址有的可以有的不可以,这是为什么?

还有一个问题:
uboot可以和上位机正常通信,但uboot通过fec读phy寄存器读出来的所有值都是ffff,.  通过mii命令读出的寄存器值也都是错的,这是说明mdio出了问题吗?uboot镜像是官方提供的。

网友A:
你好,楼主!
我会将你的问题转告给I.mx工程师,他稍后会回复你的。
请耐心等待。

楼主:
第二个问题解决了,摸一摸就好,用示波器看 MDC时钟上下漂移,不知是为何?

网友B:
引用 楼主:
第二个问题解决了,摸一摸就好,用示波器看 MDC时钟上下漂移,不知是为何? ...

楼主你好,请问你使用的是哪块板子?

网友B:
楼主你好,你提到的ethaddr的值,不同的板子会有不同的u-boot和uImage,ethaddr也是固定,不是随便什么都可以的。:)

楼主:
我试了几个,有的ethaddr是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试了几个,有的ethaddr是可以的

我都是使用默认的那个。

网友B:
如果楼王问题解决了,麻烦把该贴结了哈,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