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请教降压DCDC双极性输出的问题

楼主(2014-05-28):
buck降压型DCDC参考端和输出端直接交换位置就能输出负电压了,
请问附图上LT1616(降压型DCDC)为什么要接一个电容C5,为什么不直接连接
有什么考虑,这个电容的容值怎么算出来的?我打算用MC34063按照这个原理也
做个正负电源,所以想知道这个电容应该怎么算的?

网友A:
如果C5短路,下面构成“buck-boost”结构,开关关断的时候IC的6脚被D1钳位了,“buck-boost”还怎么工作?
这里的负压的输出实际上是电荷泵,并不是buck-boost。C5就是电荷泵的泵送电容。
L1是双线并绕的电感,L1A,L1B匝比1:1,
所以L1A两端电压等于L1B两端电压,故开关Ton时,C5两端电压始终等于C2两端电压,即Vc5=5V,
开关Toff的时候,C5下端为-(5+Vd1)V,Vd1,Vd3抵消,C4输出-5V
电荷泵泵送电容如何计算,可以通过能量守恒来估算一下,即负压输出能量完全由C5泵送过来的。。。
明白了原理,接下来的就比较简单了。。。

其实如果L1磁路闭合的话,L1B作为一个单独绕组,C5断开,按Flyback来处理,应该也是可以的。。。

楼主:
前辈分析的很透彻,谢谢了!
  有些概念还不太了解,最近只是看了一些buck boost拓扑,
心中有个问题不太明了,常看见一些芯片手册上写这个芯片是升压,或者降压,或升压/降压。所有这些芯片里面不就是误差比较器,开关FET,按照buck boost拓扑形式我完全可以随便将一款芯片搭出升压或降压电路来,为什么手册上要强调用于升压或降压呢,而像MC34063升压降压都行,好像很万能,这是为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辈分析的很透彻,谢谢了!
  有些概念还不太了解,最近只是看了一些buck boost拓扑,
心中有个问题不太明 ...

这个牵扯到驱动问题,
标准BUCK,BUCK-BOOST拓扑形式,开关位于高边,浮地,如果用NMOS的话,驱动上稍微麻烦点,和低边开关驱动不同,通常的做法是自举驱动(如LZ位的图boost脚)
BOOST的开关位于低边,驱动简单,
所以一般会加以区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C5短路,下面构成“buck-boost”结构,开关关断的时候IC的6脚被D1钳位了,“buck-boost”还怎么工作?
...

  昨天用MC34063按照图上的原理图,用了2个独立电感做一个正负5v电源,正5v还行,负电压首先离-5v差的较多,而且加上负载,就降下来了。还有如果图上的C5短接掉的话,就短路了,想来也是:直流通路上看+5v 通过L1B直接到地了。电路图下面的-5v部分,我仔细看了一下应该还是一个BUCK电路,之不过是将电感输出做为参考端,和上面的+5v buck电路比起来,其实就是把输出和参考端,上下颠倒了一下,而那个C5只不过把开关信号偶尔到下面去,同时又隔断直流防止直流短路,这样分析不知道对否,如果用双绕组电感是不是可以将L1A上状态完全耦合到L1B上来,我这里是用了2个独立电感,这样开关充放电通路是通过C5电容过来的,这样-5v的性能会不会降低?
  呵呵,“弱智问题”太多,不要见笑。改天买几个双绕组,好一点的降压DCDC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昨天用MC34063按照图上的原理图,用了2个独立电感做一个正负5v电源,正5v还行,负电压首先离-5v差的较 ...

buck和buck-boost从结构上看就是输出端和参考端对调,
C5短接后就是buck-boost,但是在这里是不能工作的,原因已分析过。
L1用两个独立电感,下面L1B部分是四不像,如果把下面的二级管倒相则是buck(负输入负输出),输出电压可根据正5v输出的占空比迭代一下,,,,

网友B:
好像是个不错的搞法。
不过双绕组的电感,其实就是个变压器,批量小的时候不好采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