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5 host hid 键盘无法识别连接!~!

楼主(2014-05-28):
晶振是25mhz的,问题是 为什么接u盘能识别已经连接并且可以枚举(但因为是hid的host程序,枚举到hid class当然就停掉了),而接键盘却连连接都无法识别,老是跳到这里error state:

case HOST_ERROR_STATE:
    /* Re-Initilaize Host for new Enumeration */
    USBH_DeInit(pdev, phost);
    phost->usr_cb->DeInit();
    phost->class_cb->DeInit(pdev, &phost->device_prop);
    break;

调试发现是经过以下判断后跳到上面的err的

  /* check for Host port events */
  if ((HCD_IsDeviceConnected(pdev) == 0)&& (phost->gState != HOST_IDLE))
  {
    if(phost->gState != HOST_DEV_DISCONNECTED)
    {
      phost->gState = HOST_DEV_DISCONNECTED;
    }
  }

  switch (phost->gState)     //-------------------------》就跳到了error state:

这到底是为什么啊!!求版主赐教!~

楼主:
用的是2.1.0的 host hid 历程,然后把lcd显示换成了串口来调试usb信息

楼主:
刚刚又调试了一下:phost->gState=0 ,参看下面可以知道是IDLE状态!!明明已经接上设备了,不管怎么重新上电重启开发板还是这样,先跳到IDLE再跳到HOST_ERROR_STATE  ,求解啊

/* Following states are used for gState */
typedef enum {
  HOST_IDLE =0,
  HOST_DEV_ATTACHED,
  HOST_DEV_DISCONNECTED,
  HOST_DETECT_DEVICE_SPEED,
  HOST_ENUMERATION,
  HOST_CLASS_REQUEST,
  HOST_CLASS,
  HOST_CTRL_XFER,
  HOST_USR_INPUT,
  HOST_SUSPENDED,
  HOST_ERROR_STATE
}HOST_State;

楼主:
HOST_IDLE : 初始化之後,USB Core會不斷輪詢(Polling)是否有USB裝置被偵測。此時VBus為了省電會關起來。
HOST_ISSUE_CORE_RESET : 當有裝置連接時,USB為了建立BUS,會進入Reset狀態。
HOST_DEV_ATTACHED : 當裝置連接完成,Core也偵測到了以後,會進入裝置列舉(Enumeration)的狀態。
HOST_ENUMERATION : USB Core 會開始列舉所有 USB Device。當列舉完成後,會選擇裝置的初始狀態。(Default device configuration is selected.)
HOST_USR_INPUT : 一個中間狀態,等待使用者有進一部的指令,若收到後開始 USB Class 的操作。
HOST_CLASS_REQUEST : 當進入這個狀態,就由驅動程式(Class Driver)接管,處理一些初始的控制請求,像是Get_Report_Request(HID)等等,當這些 Request 正確完成後,就進入HOST_CLASS狀態。
HOST_CLASS : 此時狀態機會呼叫與應用相關的操作(Class-related Operation),完成指定的任務。
HOST_CTRL_XFER : 當需要傳送控制訊息(Control Request)都會進入這個狀態。
HOST_ERROR_STATE : 無法修復的錯誤發生時將進入這個狀態,之後 Host Library將會從新初始化。

楼主:
电路如图,应该不是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