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自己画的贴片封装为啥打出来两面都有

楼主(2014-05-28):
好纠结啊。。。怎么回事

网友A:
做封装库时焊盘的层选错了,不是Multi-layer应该选top-layer

网友B:
2楼正确 你焊盘属性 搞错了

网友B:
悲剧了 你的板子不能用 这个座子 上下2层是不通的

网友C:
问题是,你还两面都用了。。。。。。。如果你只用了一面的焊盘,这板子说不定还能用。。。

楼主:
交学费了。。。自己一个人琢磨,没人教真麻烦啊。。

楼主:
哪位大神留个qq联系好么?

楼主:
大家帮我看看这个是怎么回事。。。为什么红线和蓝线不经过过孔就连在一起了啊,自动布线搞出来的。。。纠结。。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家帮我看看这个是怎么回事。。。为什么红线和蓝线不经过过孔就连在一起了啊,自动布线搞出来的。。。纠结 ...

你DRC看一下 这两根线应该没有连在一起。应该是空间焊盘放不下。
自动布线结束的时候提示你的是布线完成100%还是没有完成!
自动布线不是万能的,布不出来很正常,所以推荐手工布线。

网友E:
楼主把元件焊盘的层属性搞错了...

网友F:
交学费了无所谓,以后多努力,自动布线还是尽量别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