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77 升压电路

楼主(2014-05-28):
   现在在使用LM2577 做升压电路 ,发现问题是,带负载100ma左右的时候就发现 LM2577发烫 ,有哪位仁兄碰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A:
没用过这个;
你算下现在损耗是多少;
DCDC发热是正常的(有损耗),过热就要找下原因

网友B:
除了仔细看规格书,木别的好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