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一个U转串电路

楼主(2014-05-28):
最近拿到一个电路,USB转串口的电路,本人对这部分特别不熟悉,请各位大大帮忙看下,说说这个电路整体的原理,芯片的引脚,器件的选择,电路各个部分器件的作用,跪谢~!C:\Users\maosijing\Desktop\U转串.jpg

网友A:
上百度搜下就出来啦,这个电路不是什么秘密啦

网友B:
给个照片看看呗,最简单常用的不就是pl2303,原理就是一个芯片!

网友C:
去看USB串口桥芯片的手册。

网友D:
参考FT245,FT232,CP2103等

网友E:
路过, 帮忙顶一下

网友F:
CP210xx PL2003等 在淘宝上买 都会给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