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方法] 柜式湿膜加湿器

楼主(2014-05-28):
上海湿福湿膜柜机
工作原理
当加湿器工作时,经多重过滤的自来水直接进入水箱中,循环水泵不间断地将水直接输送到加湿器顶部的布水系统,将水均匀地喷淋在高效能的蒸发材料上,水从高效能的蒸发材料的顶部向下渗透,被高效能的蒸发材料吸收形成均匀的水膜,通过轴流风机使空气迅速流动起来,当干燥的空气被风机吸进加湿器时,一部分水与干空气接触吸热发生汽化,使空气湿润(湿度增加),另一部分没有蒸发的水流回水箱,通过循环水泵反复使用。当水位降到较低位时,浮球阀自动打开给水箱补水,水满时浮球阀自动关闭。
湿膜加湿器的特点
1.加湿洁净,无传统加湿器的 “ 白粉 " 污染,水不需处理,只要将水分蒸发就可清洁的加湿。
  2.最省电,是电极 ( 电热 ) 加湿器耗电量的 2 %,无喷头,不喷雾,不滴水,不需要压缩空气。
  3.不受空调系统开或关闭和空调机运转模式的限制,根据室内空气条件自然而稳定地进行加湿。
  4.水泵的循环水量大于加湿量,多余的水用于清洗蒸发材料,蒸发材料不产生水垢。
  5.蒸发材料对空气具有净化作用,能除去室内空气中的灰尘和溶于水的有害气体。
  6.室内显热负荷大时,利用干热空气进行蒸发汽化;具有良好的制冷效果。
  7.单独安装机型,自带风机,根据室内加湿负荷选择型号和台数。
  8.配有万向脚轮,移动方便,气流方向可调节。
  9.蒸发材料为进口高比表面积防伪湿膜,防霉、防茵、寿命达 8~1O年。
 10.空气温度越高,越干燥,越能提高加湿能力,加湿饱和效率高达90%以上。
技术参数:
规格型号        SF-001A        SF-016T        SF-018T        SF-003T
加湿量(KG/H)        3-5        10        20        30-40
风量(m3/H)        980        2500        3800        7500
适用面积(m2)        30~60        50-100        100-150        200-300
功率/电压(V)        60W/220V        200 W/220V        350 W/220V        550W/220V
水箱容积(升)        人工加水/接自来水        人工加水/接自来水        人工加水/接自来水        人工加水或接自来水
重量(KG)        13        37        42        50
外形尺寸(mm)        585×480×1003        510*475*1320        510*475*1820        660*660*1820
湿度控制范围        40%-80%        40%-80%        40%-80%        40%-80%
加湿量控制        三档风速手动控制或选湿度控制器        湿度自控        湿度自控        湿度自控
建议使用纯水,使用自来水时,硬度高地区建议选用湿福公司提供的专用饮水器
湿度自控:当湿度达到设定值时,加湿器自动停止。湿度下降时又自动开机加湿,使房间湿度维持所需值。
电子厂房及机房加湿要点说明
l 湿膜加湿属蒸发类等焓加湿,加湿过程发生在湿膜表面(柜机内部),所以杜绝了落水和冷凝的风险,安装可靠。
l 电子生产车间特别是表面贴装车间(SMT)或者是通信机房通常是内热极大,空调全年低温送风,此时配合空调送风加湿显然是无法满足加湿要求的,安装于车间的柜式湿膜加湿器则直接处理车间内的干热空气,增加空气湿度的同时,也降低了车间温度,加湿节能效果极佳。
2 对于大决大多数电子企业来说中,冬季由于室内空气含水量偏低,都需要进行适当的加湿。对于用户有中央空调(含有机组内含有加段)的情况下,可以建议采用膜循环水加湿器或者采用高压微雾加挡水板进行配合加湿的方式来进行加湿,比较节能环保。
湿度自动控制(标准配置)
将湿度传感器控制器放于加湿器直接吹不到,又便于观察的位置,接通墙壁电源,输出端连接加湿器这样当湿度达到设定值时,加湿器自动停止加湿。湿度下降时又自动开机加湿,使房间湿度维持所需值。大字体高亮度数字显示屏幕,长寿命电阻式湿度传感器控制器。控制精度±5%。
过滤器(标准配置)
10英寸5μ杯式精密过滤器,特制不开裂,可滤掉水中铁锈、
沙石、麻绳、生料带、胶体等固体颗料。
另提供备选水箱,不锈钢外壳或者是硬塑料外壳。
全自动软水器、纯水器(备选)
使用湿福公司配套的全自动软水器延缓蒸发材料湿膜结垢(延长更换时间,一般8-15年更换一次),全自动软水器控制头为美国富莱克FLECK公司产品。该设备自动化程度高,通过程序控制,实现自动运行,再生过程全自动化,用户只需定期加入再生剂(工业用盐)即可在全自动条件下,实现连续供水。
新款湿膜柜机的主要功能
1、数码显示,湿度自动控制。
2、本机自带清洗和排水功能。设备工作完不用时或者周期到时,可打开清洗/排水开关,风     机自动吹干湿膜,防止湿膜腐烂、产生霉菌、细菌滋生。
3、本机缺水时自动停止工作、水泵不运转。可自动排水,确保水箱清洁。
4、本产品内有三块湿膜材料,大大增加了加湿量,普通厂家仅为一块湿膜材料。
5、湿膜材料采用进口产品,加湿量大,饱和效率高,尤其在低温下可达到较高的相对湿度。
电子车间加湿器的选型
目前,国内电子企业对于车间的质量和静电要求越来越严格,为了保证产品的出厂品质,必须对生产车间内的温湿度进行严格的控制,尤其是湿度,如果过于干燥则厂房内极易产生静电,造成cmos集成电路损坏,
静电知识说明
1.静电就是静止的电荷。任何两个不同材质的物体接触后再分离,都会产生静电
2.静电的产生途径主要有摩擦、接触和分离、感应。
3.在日常生活中,常见较明显的静电有:闪电;冬天在地垫上行走及接触把手时的触电感;在冬天穿衣时所产生的噼啪声。这些对我们人体没有影响,但它对电子元件及电子线路板有很大的冲击。
静电在电子工业中的危害举例
A 晶片制造
1.静电吸附微尘粒子,污染晶片
2.由静电放电产生的射频,干扰生产,令机件无故停顿
B 集成电路
1.静电放电击穿氧化层,造成短路
2.静电放电的放电电流把金属层的线路部份熔化,造成开路
3.静电放电所产生的高温,改变半导体的属性,造成不正常的运作。
4.静电放电造成一些微损害,当成品在正常工作时,微损害会扩大,造成最终产品的故障。
C 集成电路在电路板上的装配
在插件时、焊接后、或维修时,都可能产生静电放电效应,破坏板上元件
D 液晶片的制造
1.静电吸附微尘于玻璃上,造成污染
2.静电残留在两片玻璃之间,若放电时,影响液晶片的显示
简言之,静电危害主要有两种现象:
完全失去功能
器件不能操作,这种情况占受静电破坏原件的10%。
间歇性失去功能
器件可以操作但性能不稳定,维修次数因而增加,这种情况占受静电破坏原件的9.0%。
(2)缺乏静电防护,可能造成
增加成本、减低质量、引致客户不满而影响公司信誉
湿度控制
.防静电工作区的环境相对湿度以不低于40%为宜。
.在不对产品造成有害影响前提下,允许使用加湿设备,以增加环境湿度。
. 适用场所:
 用于显热负荷高的半导体厂房、电子厂房、通信机房,计算机房。SMT           厂的室内直接加湿,可利用其热量使水汽化,从而减轻制冷负荷,降低能耗;单独运转气化式加湿器放置于室内直接给室内空气加湿,它不受空调系统、空调机运转模式的限制,根据室内空气条件自然而稳定地进行加湿。
 适用于棉毛、麻、绢、丝等各类纺织企业加湿,能避免纱线断头,静电    粘连等。
 适用于印刷厂防止静电引起纸张粘连,断张、空张、双张、多张、卡纸   闷车、套色不准、墨须、火灾等。
4、适用于博物馆、档案馆、宾馆、商场大厦、学校、剧院、办公室、会议室、家庭、网吧等室内的降温,加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