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单线单工通信的程序编写思路

楼主(2014-05-28):
最近有个产品需要用通信方面的方案,在网上和方案和匠人的书上的方案比较后,觉得匠人的方案会可靠一些,但是随之的问题来了,知道了通信协议,但是发送部分不会编程呀。在此希望各位能发表一下各位的见解,这样的话就可以进行引导性的学习。。。

网友A:
不会写就说明没有真正看明白

网友B:
时间这么长,用一个定时器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C:
LZ这个类似红外遥控的。

单线半双工,我一般用模拟串口那样的,简单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