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请问一下这个恒流源的输出电流怎么计算

楼主(2014-05-28):
看了半天没看懂,那个电压跟随器是干什么用的!请老大们给一个电流输出公式吧

网友A:
单端转差分,那个跟随器起“电压跟随”、“电流隔离”的作用。计算,自己来吧!

网友B:
如果4个电阻的阻值一样;
I=U/RS;

网友C:
楼主电路是Howland恒流源典型电路。
如果:R4/R3 = R2/R1 = A,
则,输出恒流IRL = Io,

Io = A * (V/Rs);

并且,还有个限制条件: (Vdd/RL) > Io > (Vss/RL);
Vdd, Vss 为运放供电。

因此,为了提高电路的恒流特性:
(1)尽可能提高供电电压或减小RL;
(2)尽可能使Io 接近 (Vdd - Vss)/ (2*RL) 值。

网友C:
那个电压跟随器是干什么用的?
答:为了使流过Rs的电流完全、精确地等于流过RL的输出电流。

网友D:
用得不好,可能自激,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用得不好,可能自激,

运放选用低增益带宽或低压摆率,楼主恒流源相当稳定。很不容易自激。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用得不好,可能自激,

言过其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