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教一下 STM32 单线半双工接线及工作代码

楼主(2014-05-28):
请问一下哪位大神能给讲解一下STM32 单线半双工接线,及给一个可以用的工作代码
现在我的接线方式是STM32串口的TX接DATA,RX接CLOCK,
使用串口接收中断,可以进接收中断,但是TX引脚一直为低,也没有读到数据
谢谢!

网友A:
STM32串口的TX接DATA,RX接CLOCK,单线半双工是异步方式. 不是这样用的吧, 看手册:
25.3.10 单线半双工通信
单线半双方模式通过设置USART_CR3寄存器的HDSEL位选择。在这个模式里,下面的位必须保持清零状态:
●  USART_CR2寄存器的LINEN和CLKEN位
●  USART_CR3寄存器的SCEN和IREN位
USART可以配置成遵循单线半双工协议。在单线半双工模式下,TX和RX引脚在芯片内部互连。使用控制位”HALF DUPLEX SEL”(USART_CR3中的HDSEL位)选择半双工和全双工通信。 当HDSEL为’1’时
●  RX不再被使用
●  当没有数据传输时,TX总是被释放。因此,它在空闲状态的或接收状态时表现为一个标准I/O口。这就意味该I/O在不被USART驱动时,必须配置成悬空输入(或开漏的输出高)。
除此以外,通信与正常USART模式类似。由软件来管理线上的冲突(例如通过使用一个中央仲裁器)。特别的是,发送从不会被硬件所阻碍。当TE位被设置时,只要数据一写到数据寄存器上,发送就继续。

网友B(2014-10-21):
楼主做好了没   求答案   我现在也做这个半双工   一直不稳定

网友C:
3楼说不稳定的,肯定是时序没有调好,多用示波器看看把
还有,通讯线最好加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C:
3楼说不稳定的,肯定是时序没有调好,多用示波器看看把
还有,通讯线最好加电阻 ...

求资料发邮箱:'(阅读权限不够  不让下:'(iwanluo@126.com拜谢拜谢:$

网友B:
我不知道我那块出了问题,是不是程序里少了什么,加了5V 10k的上拉电阻,用mdk查总能查出来程序运行时在返回一组数据的其中某一个数据时卡死不再往下运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不知道我那块出了问题,是不是程序里少了什么,加了5V 10k的上拉电阻,用mdk查总能查出来程序运行时在返 ...

权限已改
建议用示波器查看时序,最好用个逻辑分析仪(几十块的简单的支持SPI都够了)

网友D(2015-09-16):
说了是串口,给个SP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