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继电器驱动

楼主(2014-05-28):
请问这个电路中间需要增加什么电路可以实现继电器的驱动?
门电路74HC11输出高低电平,利用高低电平实现对继电器的控制,从而实现电机控制:原理图如下:

我想利用与门的高低电平输出,分别控制两组电机。哪位有相关的电路可以贴上来或是发我的qq邮箱,523190215@qq.com,谢谢!

楼主:
在U7和继电器之间加MOS管可以实现吗?如上图。门电路可以驱动后续的MOS和继电器吗?请高手指点!

网友A:
乱糟糟的原理图。
驱动继电器,普通三极管就可以了。
你这个原理图,2个继电器的线圈串联,莫名其妙的。

网友B:
普通BJT(双极型三极管)即可。
但继电器必须有二极管或其它元件续流,无论用BJT还是MO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乱糟糟的原理图。
驱动继电器,普通三极管就可以了。
你这个原理图,2个继电器的线圈串联,莫名其妙的。 ...

谢谢回复,"2个继电器的线圈串联"我是想实现三级管导通时两个电机动作,截止时另外两个电机动作,想实现这个功能怎样连接比较好?

网友A:
你先搞懂继电器线圈的特性,吸合电压和释放电压。
你这个电路,其中一个继电器,一旦吸合,就一直吸合了。
另外,三极管电路是基本电路,你要么直接让别人给你电路,也比给你解释省事多了。
大家指导你,也不可能代替老师和书本,系统地指导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搞懂继电器线圈的特性,吸合电压和释放电压。
你这个电路,其中一个继电器,一旦吸合,就一直吸合了。
...
看到其它继电器问题上也有您的回复,能推荐相关的电路学习下吗,或是指明下更改方式,这样也有助于我们进步,只是指出错误会让我们这些新手更不明白~

网友C:
用三极管,ULN2003,ULN2803等都可以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2个继电器的线圈串联"我是想实现三级管导通时两个电机动作,截止时另外两个电机动作,想实现 ...

两个继电器线圈串联会出问题,继电器额定电压如果是24V,MOS管截止时继电器上按线圈电阻分配电源电压,欠压工作肯定不可靠,如果是12V,MOS管导通后一个继电器承受全部24V,会烧毁线圈,正确的做法应该分开控制,每个线圈使用一个晶体管驱动,通过数字电路使两个晶体管的控制信号(基极/栅极)反相.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2个继电器的线圈串联"我是想实现三级管导通时两个电机动作,截止时另外两个电机动作,想实现 ...

“我是想实现三级管导通时两个电机动作,截止时另外两个电机动作”
一种方法是使用一个继电器的“常开”触点和“常闭”触点,但不推荐这种方法。
另一种方法是使用两个继电器,分别使用其中一个继电器的“常开”触点和另一个继电器的“常闭”触点。两个继电器绕组可以并联,由同一支三极管驱动。
第三种方法是增加一个非门,用两支三极管驱动两个继电器。

网友E:
继电器不需要太大的驱动电流的!
三极管,mos管,··· ···  都可以的!

网友F:
试试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试试这个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想实现三级管导通时两个电机动作,截止时另外两个电机动作”
一种方法是使用一个继电器的“常开” ...

按照您的建议原理图更改如上,请大家帮忙看下,上图是否可行,谢谢!

网友F:
K1无法吸合。

楼主:
引用 网友G:

:o?

网友H:
乱糟糟的原理图。
驱动继电器,普通三极管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