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50V直流电压输入,12V电压输出,有什么合适的电路?

楼主(2014-05-28):
直流50V电源输入,12V直流电压输出,不要用开关电源,请问用什么稳压芯片可以完成变压。或者合适的降压电路,电路最好不要太复杂,能够通过手动焊接完成。

查过不少稳压芯片,输入电压基本没有超过40V的。

网友A:
这么大的电压差,肯定还是开关电源比较好。线性的发热不可接受。可以试试LM2596-HV,淘宝上有模块

网友B:
输出电流小的话可以试试LM2596,电流大的话线性电源吃不消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输出电流小的话可以试试LM2596,电流大的话线性电源吃不消的。

2596是开关的:o

网友C:
电流要多少的?

网友D:
LM317HV是65V的
TL783是120V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596是开关的

对,记错了:L

网友E:
LZ信息都不给全:L

网友F:
一个大功率电阻+KA7812,KA7812要用散热器,这个输出只有最大1A电流,就不知够不够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一个大功率电阻+KA7812,KA7812要用散热器,这个输出只有最大1A电流,就不知够不够了?? ...

小哥儿,你在开玩笑呢。
不说1A,打个5折,你看得用多大散热片?
散热片暂且放一边,串的这个电阻你打算用多大呢?1A的时候保证在KA7812的输入电压范围,那0.5A,0.2A的时候呢,还在KA7812的输入电压范围吗

网友G:
楼主没给电流多大。。。压差如此大 开关电源几乎是唯一可行的方法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小哥儿,你在开玩笑呢。
不说1A,打个5折,你看得用多大散热片?
散热片暂且放一边,串的这个电阻你打算 ...

楼主以说明:”不要用开关电源“,这就要看一下楼主要求多大的电流,还有散热器用多大的,我现在就是负载(注:不是KA7812的负载)和KA7812共用散热器,外加DC24V的风扇,不过我KA7812的负载只有300MA的电流。

网友H:
50输入的应该还是有的。不过较少,楼主不想要开关电源。可以考虑通过2次稳压芯片以保证压降不会太大。

网友I:
这个容易,用3842,搞个浮驱BUCK,功率10A都没问题

网友:
既然楼主都说不用开关电源
除了7812+限流电阻,还能用什么????

网友:
什么BUCK  3842  LMXXXX  MOS 都属于开关电源

网友J:
317应该是可以的,317的压差最大是40V。不过电流小。用线性的始终不好,发热太大!

网友K:
好像没什么要求,就12.7V稳压管+NPN管。

网友L:
不用开关,可以用电容降压在稳成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