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法拉电容

楼主(2014-05-28):
松下法拉电容,俗称的双层电容器,0.2F。最高工作电压为3.3V。外挂一个300K的电阻并在电容2端放电。用3.3V给电容充电,上电时电压很快上升到3.0V,开始慢慢的往上升。大约半个小时后,电容上电压为3.15V。
关掉电源,电容在300K的电阻上放电,电压迅速掉到3.0V,从3.0V到2.7V也掉的很快,大概十五分钟,经过两个半小时测量,电容两端电压掉到2.0V左右,这也是器件工作的最低电压。
这也是符合电容放电曲线的,就是开始充电的时候很快,后来因为压差充电的速度慢慢下降
问题是放电,固定的300K的负载放电,从3.15V到3.0V的放电时间为5s,从3.0V到2.85V放电时间为120s,明明放电放出的电荷是一样的(压差与电容一样),负载也一样,为什么放电的时间相差那么大。负载上电流的基本没变,相同的时间消耗的电荷应该是一样的,那么为什么电容放出的电荷相差那么多倍呢

网友A:
法拉电容具有很高的内阻,等效为一个RC串联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法拉电容具有很高的内阻,等效为一个RC串联电路。

但是测试出的放电曲线与RC放电很不一样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测试出的放电曲线与RC放电很不一样啊

你接一个纯阻性负载再测,注意内电阻和外电阻的分压。

网友B:
你3.3伏充电电源的内阻多大?

网友B:
充电电源应该是恒压限流的。

楼主:
充电为恒压不限流,内阻很大,规格书给出的是不大于1K
再接个纯阻性负载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