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请推荐光耦合mos开关芯片

楼主(2014-05-28):
请推荐一个光耦合开关芯片或者mos管,参数如下:DS漏电流nA级,导通电阻小于2欧姆,DS工作电流大于500mA。
多谢各位。

楼主:
TLP250这个不行,漏电电流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TLP250这个不行,漏电电流大。

看看这个

楼主:
多谢回复! 30欧姆导通电阻太大,最大电流500mA时,开关压降不能超过2V。

网友B:
东芝和松下做得比较好。上它们的网站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