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这个超声波测距电路图如何理解呢?

楼主(2014-05-28):
这个超声波测距接收部分电路图。如图所示,图上四个运放分别实现什么功能呢?还有PP1 PP2输出的是什么信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抄板有錯誤。

请问错误在哪里呢?

网友B:
pp1应该是基准电压,pp2是将信号放大我公司的超声波探伤仪电路主板也是跟这个差不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错误在哪里呢?

U1的第10和12脚都是输入端,信号源在哪里?

网友D(2014-12-05):
请问楼主理解了这个超声波接收图没?有的话请分享。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