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l8低功耗怎么弄啊!!很是不懂 但很捉急。。

楼主(2014-05-28):
   老板给了东西要低功耗 要把时钟进行切换,再halt就能低功耗了吗?请大侠指教啊

楼主:
在线等大神啊、、

网友A:
需要参考代码可以去看STM8L的固件库,推荐一块STM8L的评估板,当然你不需要去购买,只要下载它的演示代码就可以,里面有你需要的几个功耗模式进入和测量的代码。
STM8L15LPBOARD  ,去官网搜索吧。我这在上海出差,酒店里的网络好像不正常,上不了ST官网,给不了你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