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关于KL02定义微秒延时函数(已解决)

楼主(2014-05-28):
请问各位大侠们,kinetis L02怎么使用SysTick做一个微秒延时函数?

网友A:
你好,楼主!
请参考以下例程。

网友A:
如有什么问题,再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楼主!
请参考以下例程。

版主您好~我电脑没装codewarrior,这个函数也太了解,你能不能帮忙写一个关于微秒延时函数?我看了有些kinetis例程,使用LPTMR寄存器最低只有毫秒级的延时

网友A:
CW是飞思卡尔官方推出的编译环境,针对飞思卡尔芯片,建议安装一下。
如果你觉得LPTMR慢的话,建议使用TPM看看。

网友B:
给你两段代码,微秒级延时,自己改改吧。

初始化:
  1.     // run the timer on 10ms
  2.     SYST_RVR = (unsigned long)(0.01 * BOOT_BUS_CLOCK); // to do add macro to define the initial timeout
  3.     SYST_CSR = (SysTick_CSR_CLKSOURCE_MASK | SysTick_CSR_ENABLE_MASK);

1秒延时:
          if(SYST_CSR & SysTick_CSR_COUNTFLAG_MASK)
          {
              SYST_CVR = 0; // Finish the clear of the SysTick CountFlag

              // increment timeout value
              timeout_cnt++;
              if((timeout_cnt > 100)
              {
                  timeout_cnt = 0;
                  break;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