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波传输截止频率

楼主(2014-05-28):
10Mhz的方波经过运放放大时,运放的截止频率最低是多少,才能保证波形失真不是很大。

网友A:
因为方波的频谱包含无穷个谐波,所以理论上将所有的运放是有限带宽的,都会造成波形失真。楼主能接受多大的失真度,运放的带宽越高,包含的方波谐波越多,方波的波形失真越小。
或者楼主采用运放的比较器功能来实现放大,或许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B:
方波经过运放放大时, 运放的截止频率最低是多少
一般经验截止频率是 3 倍的信号频率, 如果信号还有放大, 那么再乘以放大倍数.

保证波形失真不是很大, 那就再看你对结果信号的容忍程度, 调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