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STC12C5A60S2自带的PWM怎么输出1Khz的PWM啊?

楼主(2014-05-28):
我用示波器测出来总是不能达到1K,这个频率的设置应该怎么设置啊?
对于要输出1K的PWM应该是定时器来做时钟源吧?但是这个定时器应该怎么设置呢?设置多少合适呢?

楼主:
#include"stc12.h"
sbit a=P1^0;
void delay(unsigned int cnt)
{
        unsigned char i;
        for(;cnt>0;cnt--)
                for(i=0;i<250;i++);
}
void main()
{
        CCON=0;              //PCA初始化
        CL=0;                    //PCA的16位计数器低八位
        CH=0;         //PCA的16位计数器高八位
        CMOD=0x04;    //选择 系统时钟/12 为计数脉冲,则PWM的频率f=sysclk/256/12;
        TMOD=0x02;

        TH0=200;
        TL0=200;
        TR0=1;

        CCAP0H=0x40;   //  占空比控制
        CCAP0L=0x40;
        PCA_PWM0=0x00; //控制占空比的第九位为0
        CCAPM0=0x42;   //允许P13作为PWM输出
        CR=1;          //启动PCA计数器
        while(1)
        {
                if(a==0)
                {
                        delay(200);
                        while(a==0);
                        CCAP0H+=1;  //占空比调节
                        CCAP0L+=1;
                }
        }
}
这个是我的程序,使用的定时器工作在方式3(8位自动重装定时器)上面,如果工作在方式2(16位定时器)上面始终不能正常输出波形,

网友A:
要输出1KHZ,那么PCA时钟就是256KHZ,100倍就是25.6MHZ,然后用定时器0做PCA时钟,8位自动重装,TH0=256-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