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求一个稳定的正负12V电池供电方案

楼主(2014-05-28):
如题,小弟最近在做个东西,需要正负12V的电池供电,我用的是电池组,可上电发现电路不能正常工作啊,哪位大神有这个稳定点的电池供电方案啊,谢了!

网友A:
到TI和LINEAR网站找找合适的芯片,按厂商电路搭一般就可以

网友B:
电池一般来讲是比较稳定的,你可以测一下电压。 至于电路不能正常工作,原因太多了。

网友A:
或者用XC9519一片即可输出正负电压

网友C:
电池组都不稳定????
那还有什么办法。。。。

网友D(2014-07-22):
你那东西、(指负载)不是好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