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电流表数值闪动

楼主(2014-05-28):
双路线性稳压电源上的数字电流表(芯片为ICL7107)使用一段时间后,其中一路在无电流通过时有数值显示并无规律跳变,电源内部走线无变动,将该电流表与另一路显示正常的表头互换故障情况不变:原正常的表头也出现数字无规律跳变现像,而原跳变的表头换到另一路也能正常稳定显示。测跳动表头的输入端有将近40mv电压,但测相应的分流器取样端无电压出现。将表头输入线 +、- 对调,跳动的数值消失,显示稳定的0.000,有电流时电流值显示正确,但由于输入极**换,所有数值变负(前面有“—”号)。求解

网友A:
难道电路出问题了?或者某个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