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调试自己在CMD里分配的段如何存到Flahshl里后自动搬移

楼主(2014-05-28):
官网给的FLASH整个搬移RAM的例程里,需要搬移的部分
.cinit   : LOAD = FLASH_AB, PAGE = 0 /* Load section to Flash */
                  RUN = RAM_H0,    PAGE = 0    /* Run section from RAM */
                  LOAD_START(_cinit_loadstart),
                  RUN_START(_cinit_runstart),
      SIZE(_cinit_size)
我在线调试的时候,RAMCMD文件自己分配的段配置
FFTipcb3  ALIGN(256)   : {}   >  RAMH0   PAGE=1
FFTipcb4  ALIGN(256)   : {}   >  RAMH0   PAGE=1
FFTmag                 :  >  RAMH0    PAGE=1
  要把这个也做到放到FLASH里后自动搬移怎么改,需要改asm文件吗?

网友A:
直接改CMD文件就行了,但我没有看懂你的问题,个人理解,是不是要把FFTipcb3。。这几个load到flash,在ram里运行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再加一个
ramhfuncs            : LOAD = FLASHD,
                         RUN = RAML0,
                         LOAD_START(_RamfuncsLoadStart),
                         LOAD_END(_RamfuncsLoadEnd),
                         RUN_START(_RamfuncsRunStart),
                         PAGE = 0
把ramhfuncs改下,同样的原理再写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