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愁死了STM32F407 SPI的clk

楼主(2014-05-28):
买了个开发板上面编好了程序,结果自己做的板子就是执行的不对。
1.表现是SPI的clk没有输出
2.大部分功能板子都能跑对,比如timer呀,按键等等,spi部分也能执行,就是没有输出。
3.原理图和开发板一样呀,我是不是疏漏乐什么
1)所有的地和电源都测过没问题
2)2个晶振,25M,32.768k也没错,但是不知道怎么检测
3)boot0接地

还有啥要接的呀,各位大侠,谢谢啦!

楼主:
spi的cs和mosi没有问题,波形正确,就是clk没有输出,排除制版问题了

网友A:
1. 引脚没配置对,没有选择为SPI等,
2. PCB有短路
3. 芯片已损坏。

以上3点都可以先把CLK当成一个IO输出来测试。

网友B:
你用开发板的程序也不行吗?
硬件有改动的话,就看看程序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C:
楼主的意思应该是同样的程序,放在两个板子上,一个行,一个不行。如果有可能的话,建议把clk线断掉看看 是不是就有波形出来了

楼主:
断开了,也没有波形。程序完全一样。

楼主:
硬件按照两个公司的407原理图都对照了。晶体没法测,但是把开发板上的都卸下来装上还是不行。

楼主:
好像3.3v偏低,3.28v有没有影响?

网友D:
是只焊了一块板?还是几块板都一样?

网友E:
单独对clk管脚进行测试,看看管脚是否损坏。3楼的查找问题的方法已经很详细了。。。:L

网友F:
先试试CLK引脚能否被控,设成GPIO方式

网友G:
硬件和软件设置.一定要检查仔细.往往问题都是自己的造成的,却在怀疑别人那里浪费时间.
三楼的:victory:(找不着大姆哥).

网友H:
SPI接口功能寄存器未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只焊了一块板?还是几块板都一样?

焊了好几块,还换了芯片

网友D:
是不是你的图画错了.......
比如说,你的原理图库有个错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引脚没配置对,没有选择为SPI等,
2. PCB有短路
3. 芯片已损坏。

把CLK当作一个IO是可以控制的。但是就是当作SPI的时候还是没有输出,PCB也没有短路,是联通状态。我试着把CLK映射别的管脚,也没有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先试试CLK引脚能否被控,设成GPIO方式

设成GPIO可以控制,但是当作SPI时候,MOSI,CS都可以正常输出。还有什么调试手段?
关键是用开发板可以。软件的问题也排除了。

楼主:
参考的是神舟的STM32F407VGT6核心板。核心板运行没问题,我按照原理图画了一个,但是没有SDRAM啥的。就是STM32。结果就是SPI不对,TIMER啥的,中断呀,都是能跑。

网友F:
设成GPIO可以控制,说明引脚没有短路,那就不清楚原因了,不过既然用GPIO可以,干脆用GPIO方式实现SPI接口,速度也还撮合,至少系统先工作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