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KL25 模拟 I2C (24LC256)出现问题 ,24lc02没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4-05-28):
(无正文)

楼主:
#define SCL_H          gpio_set(PORTE,5,1)     //库函数
#define SCL_L          gpio_set(PORTE,5,0)

#define SDA_H          gpio_set(PORTE,0,1)
#define SDA_L          gpio_set(PORTE,0,0)

#define SCL_read      gpio_get(PORTE,5)
#define SDA_read      gpio_get(PORTE,0)

void I2C_delay(void)
{
   u8 z= 35; //这里可以优化速度        ,经测试最低到5还能写入,示波器测 约为7.5US
   while(z)
   {
     z--;
   }
}

/*********************************************************************
描    述:        产生IIC起始信号
返回值         :
其它说明:
*********************************************************************/
void I2C_Start(void)
{
          SDA_H;
          I2C_delay();
        SCL_H;
        I2C_delay();
        SDA_L;
        I2C_delay();

}
/*********************************************************************
描    述:        产生IIC停止信号
返回值         :
其它说明:
*********************************************************************/
void I2C_Stop(void)
{

        SDA_L;
        I2C_delay();
        SCL_H;
        I2C_delay();
        SDA_H;
        I2C_delay();
}

/*********************************************************************
描    述:        产生ACK应答
返回值         :
其它说明:
*********************************************************************/
void I2C_Ack(void)
{
        SCL_L;
        I2C_delay();
        SDA_L;
        I2C_delay();
        SCL_H;
        I2C_delay();
    //     I2C_delay();
  //       I2C_delay();
        SCL_L;
        I2C_delay();
}

/*********************************************************************
描    述:        不产生ACK应答
返回值         :
其它说明:
*********************************************************************/
void I2C_NoAck(void)
{
        SCL_L;
        I2C_delay();
        SDA_H;
        I2C_delay();
        SCL_H;
        I2C_delay();
    //      I2C_delay();
  //        I2C_delay();
        SCL_L;
        I2C_delay();
}

/*********************************************************************
描    述:        等待应答信号到来
返回值         :        1,有ACK
                        0,无ACK
其它说明:
*********************************************************************/
void I2C_WaitAck(void)
{
        u16 i=0;

        SCL_H;
        I2C_delay();
          gpio_init(PORTE,0,GPI,0);//设为输入
          while((SDA_read==1)&&(i<255))
          {
            i++;
          }
          SCL_L;
           gpio_init(PORTE,0,GPO,1); //设为输出
        I2C_delay();

}

/*********************************************************************
描    述:        I2C发送一位数据的驱动函数
参数         :        待发送的数据
其它说明:        数据从高位到低位
*********************************************************************/
void I2C_SendByte(u8 SendByte)
{
    u8 i=8;
    while(i--)
    {
        SCL_L;
        I2C_delay();
      if(SendByte&0x80)
        SDA_H;
      else
        SDA_L;
        SendByte<<=1;
        I2C_delay();
        SCL_H;
        I2C_delay();
    }
    SCL_L;
     I2C_delay();
     SDA_H;
      I2C_delay();

}

/*********************************************************************
描    述:        I2C接收一位数据的驱动函数
返回值         :        接收到的数据
其它说明:        数据从高位到低位
*********************************************************************/

u8 I2C_ReceiveByte(void)
{
    u8 i=8;
    u8 ReceiveByte=0;
    SCL_L;
    I2C_delay();
    SDA_H;
    I2C_delay();
    gpio_init(PORTE,0,GPI,0);
    while(i--)
    {
      ReceiveByte<<=1;
      SCL_L;
      I2C_delay();
          SCL_H;
      I2C_delay();
      if(SDA_read)
      {
        ReceiveByte|=0x01;
      }
    }
    SCL_L;
    gpio_init(PORTE,0,GPO,1);
    return ReceiveByte;
}

u8 I2C_ReadOneByte(u16 ReadAddress)
{

           u8 temp ;

           u8 adrl=ReadAddress%256;       //低8位地址
           u8 adrh=ReadAddress/256;       //高8位地址

        I2C_Start();
        I2C_SendByte(0xa0);           //发送写命令
        I2C_WaitAck();
        I2C_SendByte(adrh);//发送高地址
        I2C_WaitAck();
        I2C_SendByte(adrl);   //设置低起始地址
          I2C_WaitAck();
          I2C_Start();
          I2C_SendByte(0xa1);
          I2C_WaitAck();
          temp=I2C_ReceiveByte();
          I2C_NoAck();
          I2C_Stop();
    return temp;
}

void I2C_WriteOneByte(u16 WriteAddress, u8 DataToWrite)
{

     u8 adrl=WriteAddress%256;       //低8位地址
     u8 adrh=WriteAddress/256;       //高8位地址

        I2C_Start();
        I2C_SendByte(0xa0);            //发送写命令
        I2C_WaitAck();
        I2C_SendByte(adrh);//发送高地址
        I2C_WaitAck();
        I2C_SendByte(adrl);   //设置低起始地址
        I2C_WaitAck();
        I2C_SendByte(DataToWrite);
        I2C_WaitAck();
        I2C_Stop();

}

网友A:
你好,楼主!
如果正如你所说的,读写24lc02如果没有问题的话,那就应该不是指令时序的问题啊。
我建议你最好根据24LC256手册上的读写指令过程,比较一下与24LC02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