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2262+315mhz发射电路,有时315mhz导致pt2262输出波形乱。是不是天线匹配的原因

楼主(2014-05-28):
如果把pt2262驱动的三极管去掉,上电pt2262输出信号很正常,我猜想是天线没有匹配好的缘故,是不是那?D:\1.jpg

楼主:
偶尔手拿天线,效果就很好,板子参考的一个成熟的无线模块D:\1.jpg

网友A:
用“高级模式”贴图。

网友B:
几乎不可能,难道你的315信号功率很大?
解决问题需要思路,你可以保留三极管,保留三极管的直流回路,去掉315振荡部分,看看是否RF干扰。
其实估计是你的电源滤波问题。

网友C:
没有一点杂波很难做到,但是可以减少,你把电源改为电池就会好点

楼主:
L1没有使用,L2串了一个5pf的电容,q1用的是l7,q2用的是r25

楼主:
说的还是不够细致,2/2数模块是好的,是用9v电池供电的,在频谱上看,如果发现新号不好的情况,更换pt2262编码地址,会出现工作正常的情况,但是对于批量生产,够难受的了,参考了好几个类似的无线模块

楼主:
而且,还发现手持的时候,方向不同,发出的信号就不同,就乱码

网友B:
原理图对的吗?
LED和9013的EB结并联,LED会亮吗?真的很好奇这个电路。

楼主:
这个问题,在是否提及到21上的朋友们时很纠结,咋回事那,今天有个同事提示是否是电池电源干扰的问题,结果在pt2262电源地加了104,信号终于正常的了,这也正好符合pt2262被干扰的困惑,问题算是解决。貌似在sc2262上,不需要加电容。手头没有sc2262了,抽空再测试一下

楼主:
楼上原理图,led没有用,我只是参考了这个原理图,感谢所有回复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