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在用Exynos 4412呢,请教个问题

楼主(2014-05-28):
4412开发板上有陀螺仪,因为产品不需要,就去掉了陀螺仪芯片,但是去掉以后系统就起不来了,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要修改android文件系统吗?谢谢! 我用的开发板是iTOP-4412全能版

网友A(2014-08-21):
你想想手机和平板的陀螺仪能去掉么?WIFI能去掉么?
这个是4核手机和平板的标准配置,内核中肯定是要一直检测,你要去内核里面把它去掉,不然就一直检测了~

网友B(2014-10-23):
这个肯定要改软件的,很简单,要把陀螺仪的驱动去掉就可以了,如果不去的话,系统启动的时候会不停找陀螺仪,一直找啊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