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xds510仿真器驱动问题

楼主(2014-05-28):
今天安装了ccs4.12,因为电脑是win7 64位的系统,所以安装的4.12,但是xds510的驱动一直安装不好,求助是否安装更高版本的ccs还是重装一个win7 32位的系统?

网友A:
你先确认一下   XDS510能支持的CCS版本和驱动是哪个系统的
最好问问厂家   然后再决定

网友B:
我知道SEED的xds510支持win7系统和ccs3.3及其以上的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确认一下   XDS510能支持的CCS版本和驱动是哪个系统的
最好问问厂家   然后再决定 ...

好吧 研旭的论坛我这一直登不上去,不知道啥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吧 研旭的论坛我这一直登不上去,不知道啥情况

多登几次试试,密码或是网络等都ok的情况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吧 研旭的论坛我这一直登不上去,不知道啥情况

到淘宝网上找找   看到一样的   再看看介绍

网友C(2014-06-27):
貌似支持ccs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