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tex-M0技术交流] 为什么没有人回答?求助关于nano100的uart接收超时中断的问题

楼主(2014-05-28):
  我觉得我的配置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就是不产生接收超时中断
        sParam.u32BaudRate          = 115200;
        sParam.u32cDataBits         = DRVUART_DATABITS_8;
        sParam.u32cStopBits         = DRVUART_STOPBITS_1;
        sParam.u32cParity                 = DRVUART_PARITY_NONE;
        sParam.u32cRxTriggerLevel        = DRVUART_FIFO_1BYTES;
        sParam.u8EnableDiv16                = DISABLE;
        sParam.u8TimeOut        = 0xFA;

UART_EnableInt(UART0, (DRVUART_RDAINT |DRVUART_TOUTINT));
寄存器中使能了接收超时中断,同时也赋值了,为什么接收后不产生超时中断?
或者说在什么情况下才产生接收超时中断?
求助各位大牛

网友A:
当收到一个数据字节后(数据进入FIFO),在设定的时间内没有再次收到数据,超时中断标志就会置位,如果此时超时中断使能了,中断就会发生。

网友B:
问得那么痛苦,我上个源码吧。,有了源码。我不再做其它解释了。除非你找到源码有什么BUG。

网友C:
楼主,我的也是NUC120,我连发送和接收数据都没有任何反应,请问你的是用MAX232进行串口转换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