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335可以使用AD测量PWM信号的频率吗?

楼主(2014-05-28):
F28335可以使用AD测量PWM信号的频率吗?ECap不够用了啊....

网友A:
可以用高频采集吧   但是可能占用CPU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高频采集吧   但是可能占用CPU比较多

也可以把AD配置成GPIO测量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可以把AD配置成GPIO测量吧

28335应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