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N颗LED,是何种方式独立驱动?

楼主(2014-05-28):
有个疑问,比如马路上红绿的的倒数计时的屏,上面大概有几百颗LED。假如要出现不同的图形,那么每颗LED都需要能够独立控制。
那么单片机肯定没有那么多的管脚,CPLD是杀**用牛刀。那么是用何种方式来控制那么多颗LED的呢?用单片机+逻辑芯片?但是譬如使用三八译码器,只能是8根线中一根为0,而不能实现你想要的01组合。
描述的有点乱,希望各位能看懂,前提是每颗LED都要能独立控制。

网友A:
CPLD也没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LD也没多少钱。。。

但是我觉得这种应用应该不会用CPLD吧,假如仅仅用来驱动N颗LED的话

网友B:
有按行或按列扫描驱动的方法。即显示第一行,然后显示第二行……
但路边倒计时屏是否使用按行或按列扫描驱动,我不知道。
如果不是扫描驱动,那只有静态显示,每个LED数据都需要锁存,这需要相当数量的锁存器,比扫描方式要多得多。

网友C:
是行列扫描驱动的,其实你看到的亮灯是视觉暂留的结果,每个灯只点亮很短时间.
比如我要点亮100颗灯,只要把灯连接成10 X 10的矩阵,每次点亮一行中的某几个,下一个时间片点亮下一行,
这样就只需要10根行线,10根列线,总共20根线就可以点亮100颗灯了.
实际使用要更复杂一些,无论是单片机还是CPLD,引脚都没有那么大的驱动能力,还要有驱动芯片或三极管扩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按行或按列扫描驱动的方法。即显示第一行,然后显示第二行……
但路边倒计时屏是否使用按行或按列扫描驱 ...

按键的电路才会按照行扫描列扫描的方式吧?
如果先显示第一行,再显示第二行,以此类推,眼睛是能感觉出先后顺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行列扫描驱动的,其实你看到的亮灯是视觉暂留的结果,每个灯只点亮很短时间.
比如我要点亮100颗灯,只要把灯 ...

你确定吗?
关于这方面的知识,我有点忘记了。每行显示多少时间才能使得眼睛感觉不到先后次序?

网友C:
引用 楼主:
按键的电路才会按照行扫描列扫描的方式吧?
如果先显示第一行,再显示第二行,以此类推,眼睛是能感觉出 ...

点亮时间是毫秒级的,人的眼睛50毫秒以下是绝对分辨不出来先后.但可能会感觉闪烁.
10毫秒以下就连闪烁感都没有了.

网友C:
生理课学过,人的视觉暂留大概0.1秒.如果你用相机去拍大屏幕,快门设置很短,就会发现,只排到了部分内容.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确定吗?
关于这方面的知识,我有点忘记了。每行显示多少时间才能使得眼睛感觉不到先后次序? ...

绝对确定,以前写过这样的显示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绝对确定,以前写过这样的显示代码.

:handshake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按键的电路才会按照行扫描列扫描的方式吧?
如果先显示第一行,再显示第二行,以此类推,眼睛是能感觉出 ...

按行或按列扫描,循环一次(扫描到每一行回到最初状态)的时间短于0.05秒即每秒20帧,正视已经看不出闪烁(电影的标准是每秒24帧),但侧视(屏幕位于左或右,眼睛的余光去看)仍可感到闪烁。若提高到每秒50帧左右,则侧视也不能看出闪烁。

网友D:
一般都是矩阵方式控制,中间会串接驱动芯片增大电流!

网友E:
搜点阵屏驱动

网友F:
市面上常见的方案是MCU + TM4953 + 74HC595

楼主:
引用 网友F:
市面上常见的方案是MCU + TM4953 + 74HC595

好,去看看TM4953

网友G:
如楼上所说,不会用单片机或者cpld直接控制led点阵屏,通常对于复杂的点阵,选用专门的驱动芯片,网上有不少资料。

网友H:
16路恒流驱动+(2片595+16路MOS管)+(1个SPI+若干IO) =  16*16点阵扫描显示汉字    再扩展更大,更多颜色,更多灰度自己顺序类推看着办

网友H:
可以子板级联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但是我觉得这种应用应该不会用CPLD吧,假如仅仅用来驱动N颗LED的话

CPLD一点也不奢侈,  实现简单功能的CPLD很便宜,  类似红绿灯这种东西本来就不是死扣几毛钱成本的数码产品。

网友I:
选用LED的电流驱动芯片,内部带自动扫描的功能

网友J:
我是做显示屏的,这个东西很简单

网友K:
还是595常见

网友L:
我看的这个电脑屏,也是扫描显示的啊.
电视机也是扫描显示的.

网友M:
应该有专用的驱动类的芯片吧

网友N:
跟点阵是一个道理

网友O:
马路上的那些灯,人行绿灯有三种状态,表示走路(有些就固定着),三个IO加驱动足以,红色停止/机动车绿色都是只有亮/灭状态,每种一个IO+驱动。一个路口机动车指示有左转~右转~前行~禁止~黄灯,放在一块板上,IO只需要5个,人行指示有通行/禁止两种,需要四个。这点IO要求单片机还是能满足的。南宁的路口好像没见到有倒计时了,话说这真心不方便,虽然可能是为了防止机动车/行人抢三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