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 阻容降压的若干问题

楼主(2014-05-28):
我需要使用阻容降压的方式,将220V市电降压,得到3.3V DC,400mA的电源部分。
问:
1,:按照全桥整流下,1uF得到60mA算,则需要使用至少7uF 400V耐压以上的电容。,对吗?对的话,这个电容的具体型号应该选多少?(比如:CBB22 ***J?)
这个电容的卸放电阻应该选多大的?错的话,错在什么地方?应该怎么计算?

2:关于三端稳压,有没有直插式的3V三端稳压管?我查了好久,没找到7803。我要那种像7805一样的7803

3:还是问题1的情况下,如果要换成5V,应该怎么选电容,电阻?

网友A:
如果需要的输出功率较大,用开关电源吧。

网友B:
容阻降压网上有很多资料,有元器件选型和计算方法:http://wenku.baidu.com/view/86da5ba4b0717fd5360cdc2f.html
容阻降压适合小电流,觉得楼主的电流有点大了。

网友C:
7803这是没有的,3R33芯片倒是有,输出为3.3V。

网友D:
0.5W 以上 就不要考虑阻容了

网友D:
小功率 开关电源价格也就3.5左右了

网友E:
400mA电流 有点大
而且电容存的电有点吓人
经常被电就成家常便饭了

网友F(2015-02-24):
7803是没有的哦,你可以使用LM317可调芯片,输出1.25-30v可调,电流1A,最大1.5A。阻容降压只能用于小电流,大电流非常危险的哦,电容降压应该不考虑负载电压的吧,只考虑电流,你可以把二个电容并联使用,具体是:4.7uf=325ma、1.2uf=81ma,把这二个电容并联使用,电流是406ma,耐压最好630v,释放电阻150k--200k。希望能够帮到你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