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DSP和触摸屏的串行通信系统研究

楼主(2014-05-28):
针对目前市场上无DSP和触摸屏直接通信的产品这一缺口,介绍了基于MODBUS协议的维控触摸屏与TMS320F2812的串口通信系统。通过将DSP的SCI串口和触摸屏的串口连接,完成DSP的软件编程和触摸屏的组态画面设计。经过实验调试,该系统能够实现工作人员不同权限登录密码设置,实时数据、故障报警的显示,闭环PID参数的在线修改等功能,且系统能够稳定的运行。

网友A(2024-06-14):
其实我觉得DSP这个最好是做音视频处理比较好

网友B:
一般触摸屏就随便了吧,跟DSP也没啥关系啊

网友C:
使用modbus的话,触摸屏应该是HMI这种吧

网友D:
DSP用串口发数据?

网友E:
如果你要是工控方面,其实不如用PLC了

网友F:
组态屏确实很不错,主要是开发起来很容易

网友G:
DSP还是做一些数据处理比较合适吧

网友H:
DSP的串口是否很好配置呢?

网友I:
现在用MCU也行吧,毕竟MCU性能很强,而且有些MCU也支持DSP指令了

网友J:
看起来还是不错的,而且组态屏确实比较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