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ck电路的下MOS管一般需要放RC来吸收振铃,详细原理是?

楼主(2014-05-28):
buck电路的下MOS管经常放RC来吸收振铃,详细原理是什么?
能否从MOS管的内部构造或者工作原理上来讲清楚些?
R一般选择2Ω左右,C一般选择2nf左右。

网友A:
和“太神奇了……”那帖里面的RC电路是一个意思。
与MOS管内部构造以及MOS管工作原理无关。
此RC电路工作原理请参照任何一本电路分析方面的教材,二阶电路响应部分,例如李瀚荪《电路分析基础》中册,第八章。

网友B:
RLC过/欠/临界阻尼震荡,搜一下。。。。

搜你个大头鬼!都是本大师,教导你们的,不感激本大师,而是珊本大师帖之后,你们一伙人,自己偷摸底学。不让全国人民知道。你们何罪之有啊?

网友C:
估计,好好学习的大学生只有2成,好好学习中的大学生当中,又只有2成能够活学活用。

行为向当可耻。谢谢大家!信不信由你!
呵呵。。中国大学教师,就应该老老实实地教书,干什么私活啊?做GP项目啊!它们会做实际项目吗?不过就是COPY西方科技产品而已。
中国大学里的工程实践太少,反正会念书的老师不少,会做事的老师早做项目去了。不屑教这群菜学生。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估计,好好学习的大学生只有2成,好好学习中的大学生当中,又只有2成能够活学活用。 ...

这就是外国的工程教育与中国的工程教育的差别,外国的理工学校还请行业中的专家实践者回来兼课指导学生的,中国没有,或很少。

网友D:
消耗漏感能量,实现磁复位。

网友E:
漏感是针对用变压器的开关电源将的、针对电感的buck是应为线路寄生电感、在下管关断到上管开启的这段死区时间内体二极管还处于恢复时间内这时上管开启会在下管的体二极管上流过很大的且迅速减小的反向电流、由于电感的存在快速变化的电流感生出较高的电压。加RC吸收就是为了吸收感生出的电压通过电阻发热消耗完减低EMI噪声、RC元件取值可以通过数值估算但是那些数值获取十分困难基本都用在经验值上结合实际应用做微调(还与layou有关)。以前做电脑时常用ISL的电源isl也给过这方面的文档但是没带出来、这些都是笔记上的、就这么多了。希望能解答你的疑问!目的只是减低emi噪声、

网友F:
以前听管子的讲座,如果尖峰冲的太高,时间长了,把管子解剖开,显微镜下能看出来管芯的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