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如何选择arm板

楼主(2014-05-28):
小弟属于初学,公司要求基于arm开发一套采集视频的板子,并通过网口传给pc机,我了解到arm可以基于操作系统来开发,但是如何选择板子呢,是需要自己买各种元器件来焊接还是有工业级的板子可以选择,请大家指点迷津,非常感谢。

网友A:
当然选择成熟稳定的工业级板子 了...

操作系统优先选择LINUX...

买元件焊接不太容易...

网友B:
TI的DM368,有现成的软件和硬件参考设计

网友B:
TI提供的参考设计目录
This directory contains following:

\Application  contains all files for IPNC Application Installation
        \Application\bin                    Contains binary files required to run IPNC application
                                            It contains uImage and cramfs files
        \Application\src                    Contains source files required to build the IPNC application.
                                            It contains LSP, IPNC and DVSDK application code.
\Utils  contains all Utility files required for IPNC application
        \Utils\bin                                Contains binary utility files required to use IPNC application
                                            It contains ubl,u-boot, diagnostic, nand programmer and gel files
        \Utils\src                            Contains source files required to build the utilities required for IPNC application.
                                            It contains LSP, IPNC and DVSDK application code.
\Hardware contains all the hardware releated details to the IPNC application
        \Hardware                                Contains all the document releated to the IPNC application
                                        It contains BOM, Gerber and Schematic files for DM365 IPNC Hardware.
\Docs contains all the document releated to the IPNC application
        \Docs                                Contains all the document releated to the IPNC application
                                            It contains datasheet, users guide, getting started guide, design document and release notes
\readme.txt                                This file gives a brief description about IPNC application installtion

网友C:
推荐 DM系列的,freescare i.mx6开发板也不错,都能满足你的要求。
不过真的要买的话,最好好好考虑一下。虽然我觉得用什么板子来入门都一样。

网友D:
可以联系我这边,我们有视频处理的板子QQ745064238

网友E:
原来如此

网友F:
没说明白你具体的目的,和性能指标啊,这样别人没法给你推荐的

如果只是想采集视频不用进行处理,或者可以在PC机上进行处理,
那为什么不直接买个摄像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