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之前使用stdlib库的工程如何移植到STM32Cube

楼主(2014-05-28):
之前项目的工程是在stdlib库的基础上设计的,现在计划使用新的STM32Cube,毕竟新增了smartcard的底层驱动。查看STM32Cube的文档里面没有提及到如何从stdlib库移植到STM32Cube的具体操作,求指点!

楼主:
自己顶一下。官方STM32Cube的手册里面有这样一段话:
Is there any link with Standard Peripheral Libraries?
The STM32Cube HAL Layer is the replacement of the Standard Peripheral Library.
The HAL APIs offer a higher abstraction level compared to the standard peripheral APIs.
HAL focuses on peripheral common functionalities rather than hardware. The higher
abstraction level allows to define a set of user friendly APIs that can be easily ported from
one product to another.
Customers currently using Standard Peripheral Libraries will be helped through Migration
guides. Existing Standard Peripheral Libraries will be supported, but not recommended for
new designs.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A:
有这种经验的人应该不多.你就为了一个库去换.还不如试试把这个代码添加到stdlib里面去.

楼主:
新库的抽象更高,采用新库的应用程序不好添加到stdlib里面去

楼主:
居然没人知道吗?

楼主:
最后在使用老固件库的STM32F103的官方例程上面修改到STM32F407上面去了,目前CLK还没有弄出来,明天再去试试

网友B:
我去问问,有没有从老的“标准外设固件库”转到CubeFx下的向导手册。。。

网友B:
其实,还是建议:已经用老库开发了的就继续。新项目开发的时候,推荐使用STM32Cube。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还是建议:已经用老库开发了的就继续。新项目开发的时候,推荐使用STM32Cube。 ...

问题已经解决,老的开发库有STM32F10x的smartcard例程,今天修改后成功都会ATR了。谢谢香版主,这个项目太急了,有空的时间看看新的库。

网友C(2016-11-30):
引用 网友B:
其实,还是建议:已经用老库开发了的就继续。新项目开发的时候,推荐使用STM32Cube。 ...

香主,请教一个问题,使用cube生成的工程,怎么添加组?模板生成后keil打开只看到四个组,
Application/User
Application/MDK-ARM
Drivers/STM32F4xx_HAL_Driver
Drivers/CMSIS
想添加一个自己的my_driver
但是一点ok就keil死了。
这样的话,之前已经写好的lcd等驱动文件怎么添加到工程中?
难道添加到Application/User这个组里面吗?